怎么更改design cache中元件的路径

楼主(2022-09-15):
如图所示,无件之前所在路径,后来有改动后,此路径下已经没有东西了,所以在进行元件编辑等操作时就找不到路径怎么设置到新的路径里

网友A:
首先要保证 Design Cache 中新建的LIB的路径添加正确。然后,在+这里下拉菜单中选择要更新的元件封装,右键,Replace Cache即可。
完成上诉动作后,我们新建的元件或者新修改的元件,已完成更新!之后在Part添加新的LIB,打关键字搜索元件,后双击拖进原理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保证 Design Cache 中新建的LIB的路径添加正确。然后,在+这里下拉菜单中选择要更新的元件封装,右键 ...

现在是design cache里的路径不对,我该怎么设置正确呢?必须要在反元件库放置在相应的目录下吗?能不能设置路径到我元件库目前实际所在的路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design cache里的路径不对,我该怎么设置正确呢?必须要在反元件库放置在相应的目录下吗?能不能设 ...

replace为你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