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tlefs文件系统掉电保护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22-09-15):
文档: 在 STM32L4 上应用 littlefs 文件系统

文档上说little fs支持 擦写均衡 和 掉电保护;
擦写均衡可以理解,通过打包几条写入,由写入几次变一次,从而增大flash寿命;
这样要写入的数据临时保存在ram中,掉电不就没了,这个掉电保护是如果实现的,是用电池供电的ram吗

网友:
以FAT文件系统为例,当文件创建并写入数据后,这个数据就在固定的位置了。

然后我们对文件中数据修改10000次,但没有增大文件体积。这个固定位置就被写入了10000次。
而带有擦写均衡特性的文件系统,即使你修改文件原有数据,而不改变文件大小,他也可能每次写入在新的位置上。

基于上面的原理,当你新的数据写入1半掉电了,此时你的原有数据没有任何损失,那么再次上电能看到你写入前的状态,这就是掉电保护。而如果你用FAT,那再启动整个文件系统可能崩溃,特别是写关键数据时。
当然FAT有也有一点点考虑,如双FAT表,但反正效果一般。

以上仅是简单的原理说明,实际的实现中要复杂得多。
当然,即使有这些特性,你依然可以在硬件上增加RAM缓冲和额外的电池。

网友:
Flash有多个可用的扇区,但平时我们读写参数总是蹂躏某些特定的区域,久而久之这块区域就容易损坏。擦写均衡呢就要雨露均沾,所有扇区挨个用,这样就变相的延长flash寿命了。
掉电保护
这个和ram无关,写flash的时候要先擦除才能写入,如果刚擦除就掉电了这时候不光是新数据没了,就连原来的数据也损坏了。引入掉电保护可以让flash的数据恢复到上一次完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