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和Lattice是什么有什么不一样么?

楼主(2022-09-15):
pic单片机和Lattice是什么有什么不一样么?

网友:
1.PIC单片机是美国Microchip公司生产的8位、16位、32位单片机的总称。
2:Lattice是美国的一家半导体芯片公司,专门生产可编程门阵列(FPGA)、可编程逻辑器件(PLD)及其相关软件、现场可编程系统芯片(FPSC)、复杂的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可编程混合信号产品(ispPAC®)
等逻辑芯片。

网友:
从芯片外部看,单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哪一种的工作原理都差不多,基本是就是供电(启动与维持)、开关管驱动、开关管电流检测、输出电压反馈、振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