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改了元件编号更新到allegro新旧替换了怎么办

楼主(2022-09-15):
比如原理图新的R1跑到pcb原来的R1上去了,而不是pcb上旧的R1编号变成R2

楼主:
    而且输出输入网表是自动保存的,还撤销不了,成百上千个元件板子得重新画了

网友:
    关闭不保存。

网友:
    要么赶紧把自动保存的文件打开换个名字保存一份,要么导入网表的这份brd不要保存直接关闭,然后另存一份再导网表,做模块复用,原理图位号尽量别动,一动元件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