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型芯片输出电流凝点?

楼主(2022-09-15):
1.很多BUCK芯片规格书上都是有输入电压范围与输出电压范围及输出电流能力,如RT8059,输出电流为1A,这个1A是输出电压为多少时对应的电流?当输出电压分别为1.8V/2.5V/3.3V时,是否输出电流仍为1A

网友:
    输出的电流是一定的

网友:
    里面有电流采样电阻,他会检测电阻两头电压,所以电流在这几个电压下都可以达到1A

网友:
    实际的输出电流与负载有关,只要你电源总的输出功率足够,电流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