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2_Coupler之五:非均匀介质的微带窄边耦合器

楼主(2022-09-16):
042_Coupler之五:非均匀介质的微带窄边耦合器

EDA365原创     作者:何平华老师

Coupler之五:非均匀介质的微带窄边耦合器。碎片三分钟,收获一丢丢。
上文说到非均匀介质中的奇偶模相速不等导致耦合器定向性不佳,现在看具体仿真事例:
虽然近端耦合度都是20dB,但远端隔离度有很大差异。
2.5GHz频点,带状双线远端隔离度达到46dB,定向性26dB;
2.5GHz频点,埋入式微带双线远端隔离度达到33dB,定向性有13dB;
2.5GHz频点,裸露式微带双线远端隔离度只有25dB,定向性只有5dB;
我们常说的微带耦合器,恰恰是上述裸露式微带双线耦合器,定向性最差,5dB。
带状双线的电磁场只位于均匀介质内;
埋入式和裸露式微带双线的电磁场一部分在介质内,一部分在空气中,所以说介质不均匀;
比较而言,埋入式的介质均匀性稍好于裸露式。

微带窄边耦合器仿真设计
设计耦合器步骤如下:
1、先按下边的电压耦合度k0公式,计算出奇模阻抗和偶模阻抗;
2、再在POLAR SI9000软件中算出线宽和线间距(略);
或者在HFSS中建立微带双线的对称面半模型,调整线宽和线间距,几次叠代即可拟合得到符合奇模阻抗Z0o和偶模阻抗Z0e的线宽和线间距;
奇模仿真和偶模仿真的对称面的边界条件按如下设置:
上文提到过,平行双线耦合器沿轴向(信号传播方向)正中间存在一个无形的镜面:
如果仿真奇模,就将对称镜面设置为PeRFectE;
如果仿真偶模,就将对称镜面设置为PerfectH;
将微带双线对称镜面的一半模型的横截面,整个设置为Waveport,归一化阻抗50欧
3、设置好其余边界条件和扫频范围,仿真完成,可观察TDR仿真结果:
也可以按照《003_差模阻抗共模阻抗奇模阻抗偶模阻抗都是些什么鬼?》中的ADS优化方法,仿真出差模阻抗和共模阻抗。再间接算出奇模阻抗和偶模阻抗。
再观察奇模相位和偶模相位:
同样的模型,同样的物理长度1200mil,同样的频点1.5365GHz,裸露式微带双线奇模相位90度,而偶模相位却是99度。
根据公式V = f * λ 就很容易知道奇模相速和偶模相速不等,奇模相速更快。
Vo = (1.5365*1000000000)*[(360/89.97)*(1200*0.0254*0.001)] = 187392544米/秒
Ve = (1.5365*1000000000)*[(360/98.89)*(1200*0.0254*0.001)] = 170489505米/秒
扯远了。
4、按照TDR仿真出来的线宽和线间距,初步建模:
按“1输入2直通3近耦4远耦“的习惯对端口做编号。
5、查看全端口阻抗匹配、耦合度、远端隔离度、相位等指标:
总结

根据上述仿真结果,可以对裸露式微带双线耦合器特征,做个总结了:
Ø 微带窄边耦合器能做到全端口无损匹配;耦合区的双线适当变细,以适应每个端口的阻抗匹配;
Ø 中心频率(最低)由耦合区长度等于λ/4导波波长决定;
Ø λ/4导波波长的中心频率(最低)及其奇数倍频点的耦合度最大;
Ø 最短电长度为λ/4导波波长;
Ø 耦合度由平行双线间隙决定;
Ø 耦合端与直通端的相位差为90度,与频率无关。
Ø 微带窄边耦合器适合于做弱耦合器,很难将耦合度做到强于10dB;
Ø 中心频点的定向性指标只能做到5dB左右;
如何提高定向性指标?且看后文讲解5种解决方案。
出品|EDA365
作者|何平华老师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耦合区的双线适当变细,以适应每个端口的阻抗匹配,老师总结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