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matlab的内存分配原理

楼主(2022-09-16):
    1.我之前用其他语言的时候,因为对变量分配的内存空间是有限的,针对类似运算1/3*3都是无法完美恢复成1的,一般根据事先定义的位宽结果为0.9999....9。
    2.matlab确可以神奇地恢复,求教matlab的内存分配机制。
    3.如果matlab真的可以保留全部精度,那么建立算法模型的时候,就可以获得理论上的完美无精度损失模型,这感觉是不可思议的。
    • >> 1/3
    • ans =
    •    0.333333333333333
    • >> ans*3
    • ans =
    •      1

网友A:
    你这描述,需要的不是去了解内存分配机制,而是调用符号计算工具箱。
MATLAB的符号计算只能说可以满足一部分应用,有时候还是用mathematica等计算更方便。另外maple也有符号计算,我没用过,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描述,需要的不是去了解内存分配机制,而是调用符号计算工具箱。
    MATLAB的符号计算只能说可以满足一部 ...

    我其实并不是说需要建立完全无损失的模型,因为工程应用都是需要定点模型的。只是想深入理解下matlab的底层原理。这个困扰了我好久

网友:
    1、matlab对于简单的计算,因为导致的误差可能非常少致使结果正确、稍微复杂就出现误差:

1/3*3-1
    ans = 0

    (4/3-1)*3-1
ans =-2.220446049250313e-16

2、简单的计算,可能matlab内部修正过。类似linspace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