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15F104E-SOP8 单片机如何配置内部时钟呀?

楼主(2022-09-16):
过去我都在使用AT89S51单片机,都是用DIP40有带外部晶振的,所以不需要设置内部时钟!现在突然换了stc15F104E-SOP8 ,这个听说需要配置内部时钟!我大概看过别人编的程序里面有“IRC_CLKO    DATA   0BBH  ;;0000,0000 内部振荡器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我大概知道DATA后面这个“0BBH”是所在的内存地址!如果我需要将单片机配置为12MHz内部时钟如何配置?如果需要配置成11.0592又如何配置?

网友:
stc-isp烧录软件里设置内部晶振的频率。15F104e有问题,用15f104w或者15w104。后者是宽电压,前者是5V。

网友:
stc-isp烧录软件tc-isp烧录软件设置11.0592频率。程序中不分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