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的安装问题,跪求啊!

楼主(2022-09-16):
我先装pads2007的license server,装完了后装PADS PRODUCT,之后就出现这个对话框,内容是:there are some product specific warnings for this installaion.然后我点ok后选择第三种方式安装,没等几秒就弹出个"star menu creation error"对话框,内容是:error creating start menu entry for mentor install。我在百度上搜索,好像没几个人又我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PADS要在XP环境下安装,WIN7下安装的具体方法是右击 msi_setup.exe 选择属性选择兼容性设置选择XP操作系统再确定,再进行具体安装。

网友:
可能你的环境变量没设 变量:MGLS_LICENSE_FILE 值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pads\2005_2\licensefile.dat。如果你运行的是破解版的 你得新生成一个txt 和dat文档 txt是你安装的时候用的 ,dat 可以直接调用你的安装路径。

网友:
我现在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但是我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是不是软件不对啊,重新下一个,好像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确实license文件或者是需要改变环境变量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