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右边的库的位置那三个不见了,如何恢复?

楼主(2022-09-16):
altium Designer右边的库的位置那三个不见了,如何恢复?

网友:
在Altium Designer软件下角的system菜单中,将库勾选,库就会再出现了。

网友:
点击右下角的system,在libraries那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右下角System,点击展开并添加……

网友:
    右下角的 panel 点击

    然后勾选要打开的项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