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的CAM350为什么打开后提示不能识别的数据库格式?

楼主(2022-09-16):
我安装的CAM350为什么打开后提示不能识别的数据库格式?

网友:
我想你是用CAM350直接打开某个文件吧,如果它是CAM350文件,且版本够的话,打开它是没问题的。

网友:
格式不能识别,一般都推荐使用AUTO
INPUT导入,这样文件能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