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2014a打不开仿真参数设置对话框怎么办?

楼主(2022-09-16):
matlab2014a打不开仿真参数设置对话框怎么办?

网友:
    先建立一个子系统。通常有两种方式,一为在库选择Subsystem,然后建立子系统;一为选中要封装为子系统的部分,然后生成。

网友:
    会不会安装的时候某个文件丢失之类的原因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