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一键关闭DRC

楼主(2022-09-16):
    有没有大神会mentor mentor xpedition vx2.3一件关闭DRC的脚本,vbs代码也行,求教。

网友A:
    面板里面控制也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里面控制也挺方便

    我一般画板不想开显示控制,占我屏幕,所以想找个代码设置个快捷键

网友B:
    Dim app 'As MGCPCB.Application Set app = Application ' GetObject(, "MGCPCB.Application") Dim docObj 'As MGCPCB.Document  Set docObj = GetLicensedDoc(app) 'If (docObj Is Nothing) Then Exit Sub     docObj.EditorControl.InteractiveDRC=Not(docObj.EditorControl.InteractiveD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m app 'As MGCPCB.Application Set app = Application ' GetObject(, "MGCPCB.Application") Dim docObj  ...

大神你好,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提示,类型不匹配‘’GetLicensed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