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地排查内存泄露的疑难问题?

楼主(2022-09-16):
如何有效地排查内存泄露的疑难问题?

网友:
由于系统的内存管理机制,很大可能是对我们闭源的,我们可能都无法看到内存分配和内存释放的代码,这个时候要在它的代码内部加入DEBUG代码,这是不现实的。

网友:
使用宏定义替换的原理,把整个工程中调用

网友:
    内存泄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找到有效的排查方法,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