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能否说信号地单点接地,电源地多点接地就是复杂电子设备的EMC措施?

楼主(2022-09-16):
我的意思是对于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来说,是不是可以用上文的命题一概而论的说这就是接地方式上的EMC措施或者还有其他。, Q/ p/ R3 b! F8 N

网友:
在低频电路中,信号的工作频率小于1MHz,它的布线和器件间的电感影响较小,而接地电路形成的环流对干扰影响较大,因而应采用一点接地。当信号工作频率大于10MHz时,地线阻抗变得很大,此时应尽量降低地线阻抗,应采用就近多点接地。当工作频率在1~10MHz时,如果采用一点接地,其地线长度不应超过波长的1/20,否则应采用多点接地法。高频电路宜采用多点串联接地,地线应短而粗,高频元件周围尽量布置栅格状大面积接地铜箔。

网友:
    接地按理说是对传导的高频部分有好处,但会抬升低频段。当然这个的看你是怎么接地的,单点地,多点地,还是整个外壳全面接地,以及你的电源和铝外壳是怎么接的y电容位置和容量都有关系。还有就是你不接大地,传导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