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 倍频怎么设置

楼主(2022-09-16):
型号:EP2C8Q208C8N

网友:
1. 检查你使用的altera FPGA开发板的使用说明,查看里面是否有支持10倍频的pll。
2. 如果有,请使用altera_mf 文件,找到该FPGA开发板里面倍频pll的实例化模块的名称 比如叫 altera_pll 然后输入需要倍频的参数。
3. 在进行管教映射的使用,参照开发板的使用说明,把时钟输入引脚指定到参考说明的输入引脚, 把时钟输出(倍频后)的引脚指定到参考说明的输出引脚。

网友:
使用IP core, altera里面是PLL,设置输出频率,输入频率,Quartus工具会自动设置倍频和分频因子。也可以手动设置,输出相应频率的时钟。
当然系数是有限制的。

网友:
用PLL锁相环,锁相环有IP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