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wifi 蓝牙 这三种分别是什么波段?属于微波波段吗?

楼主(2022-09-16):
zigbee wifi 蓝牙 这三种分别是什么波段?属于微波波段吗?

网友:
都属于微波波段,和微波炉发出的波是差不多的

网友:
zigbee有三种波段,分别是868MHz,915MHz,和2.4GHz,国内一般都用2.4GHz,wifi和蓝牙一般都用2.4GHz这个波段,都属于微波波段,和微波炉发出的波是差不多的

网友:
    都属于微波,所以微波炉对这三种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