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us8.7中PNP三极管漏电问题如何解法?

楼主(2022-09-16):
用89C52驱动共阳型数码管,共阳端用PNP三极管做开关。但是为什么三极管总是有三点多伏的漏电压,造成我不需要点亮的数码管也点亮?

网友:
把电阻换成100r试试。有可能电路常数太大造成开关缓慢。

网友:
用反相器代

网友:
换成pmos试试 或者单片机驱动io加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