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各层Copper 中Dielectric Fill 怎么设定比较合理

楼主(2022-09-16):
请问版上高手们,有人知道各层CopperDielectricFill 怎么设定比较合理,因为我的板子FR4用了三种不同的材质?  如附件

网友A:
    一般是填对应pp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填对应pp的材料

    还是不太懂  请问例如layer 2 上下分别是IT_158BS_1080 IT_158BS_7628
    Layer2DielectricFill 是哪个?
    谢谢

网友B:
    只画板的话,一般只改介电常数就行,就能计算阻抗延时。要仿真的话才修改材料,因为有的仿真软件只会识别板材,介电常数会恢复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画板的话,一般只改介电常数就行,就能计算阻抗延时。要仿真的话才修改材料,因为有的仿真软件只会识别板 ...

    还是不太懂  那在layer 2 上下分别是IT_158BS_1080IT_158BS_7628Layer2DielectricFill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懂  那在layer 2 上下分别是IT_158BS_1080和IT_158BS_7628那Layer2的DielectricFill是哪个

    一般来说层叠是 PP~core~PP...交替叠的。比如一个简单的4层板(1-pp-2-core-3-pp-4),2层是铜皮(介质填充就选相邻层的PP,即1-2之间的材料)。话说SIwave这一栏不是自动填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层叠是 PP~core~PP...交替叠的。比如一个简单的4层板(1-pp-2-core-3-pp-4),2层是铜皮(介质填 ...

    感谢你的回复  那像我的例子8 层板在第二层相邻2PP 你觉得要用哪种会比较合理 (在第二层 上面PP  还是下面PP)

    再次感谢你热心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那像我的例子8 层板在第二层相邻2种PP 你觉得要用哪种会比较合理 (在第二层 上面PP  还是 ...

L2填 上面p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那像我的例子8 层板在第二层相邻2种PP 你觉得要用哪种会比较合理 (在第二层 上面PP  还是 ...

    射频板,如果罗杰斯类板材,1-2层就是core,2-3才是pp。。如果一阶盲埋,有可能1-2,2-3都是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射频板,如果罗杰斯类板材,1-2层就是core,2-3才是pp。。如果一阶盲埋,有可能1-2,2-3都是pp

    好的了解  谢谢你热心回复

网友(2024-04-25):
    top, bottom 层应该fill 空气 或者soldermask 之类,不应该是F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