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FPGA的PLL模块?

楼主(2022-09-16):
    我是刚开始学FPGA,请问用Altera Quartus2还是用Xillinx ISE好啊?从两家的FPGA的性能和软件的使用角度能否给些建议啊?

网友:
    用Quartus2里现成的PLL模块一般就满足要求了,在空白处双击,查找altpll,配置后加入工程,就可以使用了,在megafunctions文件夹里。

网友:
    Altera Quartus2简单一些

网友:
    Altera和Xilinx的FPGA和相关软件用起来都不错,性能差不了多少,但是使用上肯定是有差别的,关键是看哪个用的习惯,学的方便。目前来说,Altera有不少大学计划,所以学校实验室里用的较多,我上学时就是学的Altera的。但现在公司里用的Xilinx的。学了其中一个,再用另一个,上手非常快,大体都是类似的东西。所以关键在学的方便,有资源可用。不用特意的划分。

网友:
    在调用IP核的界面中可以例化PLL,在I/O那一栏里(这里以ALTERA)的为例。参数配置都在里面,相应分配的管脚也是特殊的,普通IO口是不行的。
    我们用的是Altera,但实事求是地说,Xilinx的东西口碑更好。片子好,ISE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