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TOP222Y做12V2A的开关电源,EE22变压器,舜间启动电流连1.5A都达不到,反而用E...

楼主(2022-09-16):
    我用TOP222Y做12V2A的开关电源,EE22变压器,舜间启动电流连1.5A都达不到,反而用EE19可以。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12V/2A的开关电源输出功率24W,TOP222Y最大输出功率25W,即使不考虑电源效率也基本达到TOP222Y的最大输出功率,很可能启动瞬间就保护了。
建议使用TOP223Y。

网友:
    估计变压器设计问题,辅助绕组匝数多,或者电感太大,次级匝数太少或者太多都有可能造成此类问题

网友:
    第一,你使用的是固定电压230V还是宽电压输入。第二,从转换率的角度出发,无论哪种电压输入,做12V2A的开关电源,起码用TOP223/TOP224。第三,反激变压器的绕制工艺,气隙,漏感,钳位电压都影响到舜间启动电流。

网友:
    1854到5啊达瓦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