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如何使用CST软件进行微带天线阵列的仿真

楼主(2022-09-16):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不知道如何入手CST软件构建阵列天线的模型。请热心的朋友告诉我一下大体的思路好么?

网友:
    程序自带的例子有相关的例子,看看学习下吧,最好懂基本理论

网友:
    我是直接建的阵列模型,好像只看方向图的话可以在参数设置里面设置成阵列。farfield-Abs右击farfield plot properties 选array就可以设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