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MATLAB绘出的曲线图中的数据

楼主(2022-09-16):
    用matlab绘制出了一条曲线,想把曲线的X轴,Y轴坐标导出来,想请问大家除了用程序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导出?比如说在导出的图片界面里有没有什么按键可以把数据导出?(以随便一个图片为例,如下图,是用matlab画出的曲线,想导出数据)

网友A:
    如果你导出的是fig,可以的:点进图片编辑,点击你的曲线,然后可以看到xdata,ydata等。如果是其他格式,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导出的是fig,可以的:点进图片编辑,点击你的曲线,然后可以看到xdata,ydata等。如果是其他格式, ...

请问您可以说得详细些嘛,我是新手,很多地方还不太懂。请问您可以详细的教我下导出数据的方法嘛?还有就是画出图之后是不用保存直接可以导出数据,还是保存了图片之后,再打开图片导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