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续流二极管的选型要求

楼主(2022-09-16):
    我现在 用的24V 2A 的推拉式电磁铁在MOS管的输出端并联一个二极管到24V  放电,这个二极管的选型有什么要求吗,耐压 和电流怎么选择

网友:
    耐压当然是要大于24V,最好留有余量。
    电流应该根据你的电磁铁电流选取,等于电磁铁电流即可。不过,该二极管不是连续工作,其额定电流比电磁铁电流稍小一些(例如额定1A)也无妨。

网友:
    最快也就2秒动作一次吧  现在用了SS38在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