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电路变成恒流电路了,为什么三极管很烫烧毁?

楼主(2022-09-16):
    过流保护,变成恒流电路了,为什么Q1很烫,一会就烧坏了,管子的耐压和电流都够,为什么会烧

网友:
    你要的保护是限流保护还是关断保护要说清楚。如果是关断保护,还缺点电路锁存保护状态。

网友:
    这个电路就是限流的吧

网友:
    Q3在达到饱和前会工作于放大状态,导致Q1不是完全工作于开关状态,一部分时间工作于变阻状态,内阻较大,发热大。 因此要保证Q1处于开关状态,R3 要减小避免Q3工作,R2太大了,应该减小。要做大准确限流还是要比较器和基准电路实现

网友:
    是不是R3电阻太大了

网友:
    可以考虑Q1选用开启电压高一点的MOS

网友:
    这个电路做过流保护是错误的。由于C1很大,在上电瞬间,C1视为短路,而且初始条件是Q1的VGS=12V, Q1是导通的,所以Q1的功耗很大。

网友:
    C1太大,上电瞬间会有非常大的冲击电流,用电流钳和示波器测一下缓启动输出端电压和电源输出电流变化,参照SOA表看下是不是功率耗散导致mos烧毁了

网友:
    在GS再接一个0.1uF电容,GD接一个RC慢慢调整阻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