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频率越高,作用距离越远?为什么?

楼主(2022-09-16):
首先,RFID的通信距离,也就是你说的作用距离,这个的决定性因素不是频率。而是采用的通信方式。一般而言,低频的RFID采用的是被动的标签(Tag),高频的RFID采用的是主动式的标签。即一个是无源的,一个是有源的。那么,无源的情况下,要想读卡器读到标签里的内容,那就需要电磁感应,通过电磁波激励标签里面的线圈,产生足够的能量驱动标签里的芯片工作,那样才能读取数据。显然,这个通信距离就和读卡器的无线发射功率、读卡器和标签的天线的增益情况相关,发射功率大,其通信距离越远,天线增益越大,天线之间的耦合越深,那么通信距离也就越远。所以在这种方式下,为了减小电磁波对人体的辐射,必须限制其发射功率。
RFID频率越高,作用距离越远?为什么?

网友:
RFID的解释里面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标签进入读写器磁场范围,标签才能被读取到。那么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RFID频率越高,作用距离越远。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还是回到读写器端的原因上。

网友:
从标签上理解,被动标签芯片依靠天线耦合获取能量激活芯片,再由标签反馈回读写器,那么这个反馈也是需要消耗能量的。频率越高,电磁波能量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