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MATLAB怎么设计带通滤波器?

楼主(2022-09-16):
我的采样频率是40KHZ,要设计一个24阶FIR带通滤波器,要求中心频率10KHZ,通带边缘在8.8KHZ和11.3KHZ处。我想要得到24阶FIR滤波器的系数!

网友:
firls函数是利用最小二乘法使期望频率响应与实际频率响应之间整体误差最小的FIR线性相位滤波器设计函数。它是采用归一化的频率系数来表示滤波器性能的。

网友:
你的采样频率是40kHz,则Nyquist频率为20kHz,则可以推算出你的中心频率在0.5处,通带边缘为0.44和0.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