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标准限值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22-09-16):
在EN55014-1中,像传导测试项目,对家电的氛围0.15-0.5、0.5-5,5-30三段,并且限值也不同,我想知道为什么这样氛围三段,这三个节点是怎么确定的,限值是根据什么条件确定的,不要告诉我说经验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一部是经验来的,
根据不同产品,不同状态下能够发射出来的骚扰频率点,骚扰范围来确定的,
因为各种产品(或元器件)都会有自己的骚扰点,
综合一大类产品的基本特性来进行制定限值.

网友:
    频率范围由家电类产品的主芯片的核心频率决定,家电及电动工具的芯片主频在CE上的表现主要体现在这个频段,另外其限值是由cispr委员会总结各国代表数据得出来的。
大多EMC的限值都是由指定标准的机构来采用各大实验室的测试数据总结出来的。可以想象,制定标准限值本身还是制约一些小的不规范的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