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芯片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2-09-16):
    稳压芯片LM2940和开关电源芯片LM2596有什么区别?比如用了两个电源,一个是给一个CCD传感器供电12V,用的是LM2940-12,一个是给单片机的5V,用的是LM2596-5,问下这两种选择有没有什么理由呢?

网友:
    LM2940是线性稳压器,通常用于输入输出压差不大的情况下稳压,纹波较小,稳定性较好些;LM2596是开关稳压器,在输入输出压差较大情况下,电源转换效果高,不易发热,但交流纹波稍大,通常用于对电源质量要求不很高的数字器件。

网友:
    lm317是可调山端稳压 封装和普通的7805一样大小 如果大小有要求的话 就用ams1117系列的吧 这个系列具体参数上网查一下吧 看看有没有符合你要用的

网友:
    选型好可以从封装和电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