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强USB-C供电数据线保护?

楼主(2022-09-16):
如何增强USB-C供电数据线保护?

网友:
USB-C 和 USB-C 供电提高了电压和功率水平。

网友:
一种新的可逆连接器,其引脚间距比 USB micro-B 更紧密,增加了短路的风险。这与便携式设备的日益复杂性相结合,导致了更高的 ESD、浪涌和过压保护要求。在此设计解决方案中,我们提出了一款紧凑、功能齐全的保护 IC,可显着降低 BOM 并减少 PCB 空间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