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和压敏电阻能联合使用在过压保护电路中吗?

楼主(2022-09-16):
如下图:是一个过压保护电路,F为自恢复保险,R为压敏电阻;如果VIN输入的电压
大于压敏电阻的击穿电压(VIN不是脉冲电压,是一个直流电压),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个电路还能起到过压保护作用吗?

网友:
    那你要选通流量大的压敏,你最好测试下,不过TVS吸收能力更强
    放电管最强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不像宣传的那么有效
    自恢复的代价是响应速度奇慢,标称 100mA 的,也许会通过 10A*100MS 的冲击电流,小功率的保护器件早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