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些硬件可以使数码管1到9显示,最后停在0,按下开关,继续从1到9循环

楼主(2022-09-16):
用哪些硬件可以使数码管1到9显示,最后停在0,按下开关,继续从1到9循环

网友:
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一个数码管,一个硬件就能够实现。

网友:
用51单片机+一个数码管+一个开关,剩下的就需要自己写代码了。

网友:
用单片机程序写一个自加的程序,加一个开关控制就行啦。

网友:
用数字电子技术里面教的简单的门电路兴许也能实现,还不用写程序,不过线路可能会复杂一点。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