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MCS-51在控制伺服电机方面的区别

楼主(2022-09-16):
如果控制两台伺服电机,采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TMS320240)和大规模集成cpld相结合的结构,还是采用MCS-51的方案。
要求是每次更换一个位置,处理器要重新计算当时的位置,控制两台伺服电机转动达到预定位置。
从成本方面这两台电机的区别?

网友:
用DSP和51的最大区别就是在数字运算方面速度快,DSP是专门用来快速运算数字信号的。如果你需要制作一个机器人像变形金刚里的机器人那样的快速反应速度,就推荐用DSP。

网友:
数字信号处理的目的是对真实世界的连续模拟信号进行测量或滤波。因此在进行数字信号处理之前需要将信号从模拟域转换到数字域,这通常通过模数转换器实现。而数字信号处理的输出经常也要变换到模拟域,这是通过数模转换器实现的。
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从上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4位、8位单片机,发展到现在的300M的高速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