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方块怎么加上去的,请教一下。

楼主(2022-09-16):
    这种小方块怎么加上去的,请教一下。

    屏幕截图 2022-09-16

网友:
    这种应该是测试点,可以搜下怎样添加测试点

网友:
    Manufacture-Thieving。。。。平衡铜(盗铜)

网友:
    增加铜皮的时候有设置,网格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方块??

像是打鋪銅VIA,

    是铺铜VIA,四层全使用了,所以颜色不一样

网友:
    平衡铜的添加  。。。。。

网友:
    可能为了减轻主板的重量,或利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