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脉冲信号上升沿与带宽的讨论

楼主(2022-09-16):
    望大佬们能解下我的疑惑
最近研究这个对应关系,之前一直用上升沿Tr=0.35/BW去计算对应的关系,今天用tina跟ltspice仿真,用傅里叶级数算了下,感觉对不太上,
    1nS上升沿按照公式是对应  1nS = 0.35/350MHz,理论上的3dB带宽是350MHz,实际结果如图,大概是320MHz左右(7.05mV与10mV对比大概是3dB)
    若是按照公式先得出带宽,再用1/5的频率求基波也是在70MHz,这时候对应的是在330MHz(6.89mV与9.85mV大约也是3dB)

    这是信源设置

请帮忙看看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还是说有修正的参数没有用

网友A:
    实际得出来的有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得出来的有损耗

    这个是仿真,实际的插损那些也可以校准,现在是仿真出来的结果不太对

网友B: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带宽是怎么看的呀?你是如何测量又是如何从图中读出是320MHz的?我刚开始学这个,只会从ADS中看眼图推测信号通道的质量,但是对带宽还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带宽是怎么看的呀?你是如何测量又是如何从图中读出是320MHz的?我刚开始学这个,只会 ...

    -3dB呀,文字里面其实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