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5000结构图纸导入PCB的方法

楼主(2022-09-17):
    !CR5000结构图纸导入PCB的方法

网友A:
    CR5000 BD导入EMN文件,包含限高,外框,布线层,方便。

楼主:
    嗯呐,如果有emn文件可以导入更详细的信息。

网友:
    DXF也可以导入,就是麻烦一点,要自己手动封闭外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R5000 BD导入EMN文件,包含限高,外框,布线层,方便。

    请教一下,emn文件在哪里导入,我看怎么只有DXF导入项…一直都是DXF导入操作。

网友:
    我们公司好像自己开发了个小程序,选中.pcb, 右键点开, Action->Import IDF

或者你没有Action 菜单,可以试试File-》Imort-》ID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emn文件在哪里导入,我看怎么只有DXF导入项…一直都是DXF导入操作。

    试一下看,可能右键点开没有Action选项,那就File -》Impot-》idf

    IDF2

    IDF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看,可能右键点开没有Action选项,那就File -》Impot-》idf

了解了,谢谢~

网友:
    不谢,有问题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2022-11-07):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看,可能右键点开没有Action选项,那就File -》Impot-》idf

    这 软件感觉很丝滑啊

网友(2023-03-22):
    正在学ZUKEN,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