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旋转编码器模块KY-040调试程序+仿真 LCD1602显示

楼主(2022-09-19):
给大家分享一个51单片机+1602液晶屏显示 KY-040旋转编码器模块的程序和仿真

程序功能:旋转编码器顺时针旋转,显示数值增加
               旋转编码器逆时针旋转,显示数值减小
               旋转编码器按下,切换显示ON/OFF

根据旋转编码器KY-040模块资料可知:

在下降触发模式下,AB进行电平比较:
A触发的中断:同加异减
B触发的中断:同减异加
反之亦然

那么可以通过手动模拟外部中断触发瞬间的电平状态来进行仿真,
                      CLK(A) ---- P3^2
                      DT(B)  ---- P3^3
                      SW(Z)  ---- P3^4
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后,对B的电平进行判断即可知道旋转编码器
的旋转方向。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reg51.h>
  • #include"lcd.h"
  • #include<intrins.h>
  • //外部中断的IO
  • sbit K1=P3^2;
  • sbit K2=P3^3;
  • sbit K3=P3^4;
  • void IntConfiguration();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KeyValue=0;
  • unsigned char state=0;
  • /*******************************************************************************
  • * 函 数 名       : main
  •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 输    入       : 无
  • * 输    出       : 无
  • *******************************************************************************/
  • void main(void)
  • {
  •         LcdInit();
  •         IntConfiguration();
  •         LCDWrite_String(2, 0, 10, "Bian ma qi");
  •         while(1)
  •         {
  •                 if(K3==0)
  •                 {
  •                         Delay(1);         //延时消抖
  •                         if(K3==0)
  •                         {
  •                                 state=!state;
  •                                 while(K3==0);
  •                         }
  •                 }
  •                 if(state==1)
  •                 {
  •                         LcdWriteCom(0xc0+13);
  •                         LcdWriteData('O');
  •                         LcdWriteData('N');
  •                         LcdWriteData(' ');
  •                 }
  •                 else
  •                 {
  •                         LcdWriteCom(0xc0+13);
  •                         LcdWriteData('O');
  •                         LcdWriteData('F');
  •                         LcdWriteData('F');
  •                 }
  •                 LcdWriteCom(0xC0+4);
  •                 LcdWriteData('0'+KeyValue/100%10);
  •                 LcdWriteData('0'+KeyValue/10%10);
  •                 LcdWriteData('0'+KeyValue%10);
  •         }
  • }
  • /*******************************************************************************
  • * 函 数 名         : IntConfiguration()
  • * 函数功能                   : 设置外部中断
  • * 输    入         : 无
  • * 输    出         : 无
  • *******************************************************************************/
  • void IntConfiguration()
  • {
  •         //设置INT0
  •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         EA=1;//打开总中断
  • }
  • /*******************************************************************************
  • * 函 数 名         : Delay(unsigned int n)
  • * 函数功能                   : 延时
  • * 输    入         : n
  • * 输    出         : 无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延时50us误差 0us
  • {
  •     unsigned char a,b;
  •                 for(;n>0;n--)
  •                 {
  •             for(b=1;b>0;b--)
  •         for(a=22;a>0;a--);
  •                 }
  • }
  • /*******************************************************************************
  • * 函 数 名         : Int0()        interrupt 0
  •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 输    入         : 无
  • * 输    出         : 无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
  •         if(K2==1)
  •         {
  •                 KeyValue++;
  •         }
  •         if(K2==0)
  •         {
  •                 KeyValue--;
  •         }
  •         if(KeyValue>200)
  •         KeyValue=200;
  •         if(KeyValue<1)
  •         KeyValue=1;
  • }

网友:
旋转编码器其实就是机械元件,依靠物理布局,来编码。认真学习技术,维护好良好的学习氛围。

网友:
你这C语言编程,挺不错的。我分析了一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