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842实现电压控制,DCM模式PFC电路

楼主(2022-09-19):
用UC3842实现电压控制,DCM模式PFC电路

网友:
CCM(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连续导通模式:在一个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从不会到0。或者说电感从不“复位”,意味着在开关周期内电感磁通从不回到0,功率管闭合时,线圈中还有电流流过。

DCM,(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断续导通模式:在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总会到0,意味着电感被适当地“复位”,即功率开关闭合时,电感电流为零。

BCM(Boundary Conduction Mode),临界导通模式:控制器监控电感电流,一旦检测到电流等于0,功率开关立即闭合。控制器总是等电感电流“复位”来激活开关。如果电感值电流高,而截至斜坡相当平,则开关周期延长,因此,BCM变化器是可变频率系统。

网友:
提高电压质量、减小网损、保证系统运行的安全稳定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