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输出三端稳压电路芯片选择问题

楼主(2022-09-19):
我正在制作一个0-20v可调,输出为5-10A的测试电源(工厂电路老化用)。目前方案为整流滤波电路之后接三端稳压电路,请问在此三端稳压电路中应选择怎样的芯片才能满足如此大的电流输出?

网友:
    很简单,你用LM317接个1.25~20v的可调稳压电源,再用LM337产生一个-1.25v的稳压电源,去抵消+1.25v的电压,这样就可获得0~20v的电压。然后你在外接IRF150、540这类VMOSFET来扩流,便可输出10A以上的电流。补充:不论是塑封还是铁壳封装的7805最大输出电流与LM317一样都是1.5A。单用一个布甲扩流无法输出你要的电流。

网友:
    还没见过如此大电流的三端稳压。
采用串联稳压的话,最极端功耗会达到200W以上 !
    有几个方案:10个以上的LM317并联稳压(带足够大的散热片);
一个LM317推动一个或几个大功率MOS管,例如IRF460等;
采用开关电源。

网友:
    建议采用市售成品开关电源,如果自己自制的话成本是比较高的,并且耗工耗时。如果还是要求自制,可采用TL431电路,在后级调整管的散热器上加温控开关加散热风扇比较可靠。

网友:
    最大200W的电源,自己制作的难度、成本以及可靠性是非常有挑战的。况且还是用于工厂老化,对设备的可靠性还是要首先关注的。建议考虑直接购买可调式的功率电源,经济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