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ads layout,热焊盘设置过孔覆盖的问题

楼主(2022-09-19):
我把热焊盘都设置成过孔覆盖,结果铺铜之后发现我打的过孔全部被绿油覆盖住了。元器件的GND引脚也被全部覆盖了。请问这样的话过孔是不是就被堵住,top层和bottom层就不相连了?另外元件的GND引脚被覆盖的话,是不是元件就焊不上去了?

网友:
根本就不是你想像的这样,打孔不需要热焊盘更好。

网友:
最好还是采用热焊盘形式,否则做好板子后,如果板子大面积连接铺铜的就会很难手工焊接,散热太快了。

网友:
过孔覆盖的作用就用不在阻焊层上开口了,这样做出的pcb过孔上是被绿油盖住的,常用过防止过孔在过波峰焊时挂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