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钳位+单管正激的驱动

楼主(2022-09-19):
有源钳位+单管正激的驱动

有源钳位 单管正激的驱动.pdf

网友:
有源钳位就是保护集电极和发射极免受高压击穿。
IGBT集电极-发射极间产生很大的浪涌电压,甚至会超过IGBT额定集射极电压,使IGBT损坏,所以要有它

网友:
单管正激驱动,是最基本类型的隔离降压转换器,广泛用于需要大降压比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