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板子一面只有一个FPC类零件,过炉焊接易导致发黄和掉件;手焊又会烫伤,怎么办?

楼主(2022-09-19):
如果板子一面只有一个FPC类零件,过炉焊接易导致发黄和掉件;手焊又会烫伤,请教大家怎么解决?

网友:
这种元件可能是不耐高温,建议使用低温锡膏。

网友:
如果是FPC制程,有可能是因为托盘的原因,导致炉温要求比较高,建议更换托盘,使用吸热较小的托盘来生产,可以适当降低炉温,看能否改善。

网友:
应该考虑元件本身的问题,元件潮湿有可能导致此类问题的发生,可能更换批次做个小批量的试验来证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