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和 7-series 怎么选择?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2-09-19):
Spartan-6 和 7-series 怎么选择?区别有哪些?

网友:
满足低成本应用,容量中等,性能仅为满足一般的逻辑设计要求。

网友:
Spartan-6的最大逻辑单元相对多一点。

网友:
Spartan-6 系列仍需使用 ISE 作为开发工具,7-series、UltraSCALE 和 UltraSCALE+ 系列使用 Vivado 作为开发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