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开关电源的12V可以串起来当24V用吗?

楼主(2022-09-19):
    请教:两个开关电源的12V可以串起来当24V用吗?

网友:
    可以
    两个电源尽量一致

网友:
    电脑用的开关电源,串联时要把一个三脚插头中间那个地线断掉
不然就短路了。应该将24V输出端的那部电源的地线断掉。并且两部电源的外壳不能(电气)接触。

网友:
    在电源输出电流相同时,可以串联
但是一般的电源不能并联。
有自动负荷平衡功能(均流)的开关电源可以并联。

网友:
    电源随便串,串联电流由小的那个决定。。
但是电源不能简单的并联。。。
原理很简单。。。

网友:
    我觉得不可以,因为2个电流不同,虽然电压都是12v, 大电流跑去小电流的电源有可能导致功率过载,高温,然后电压就压在了那边,thermal runa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