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正激变换器的小信号分析

楼主(2022-09-19):
双管正激变换器的小信号分析

网友:
在电压应力方面,因为变换器中每个功率器件只需承受电源电压,而在单管正激变换器中则要承受两倍的电源电压。

网友:
信号的分析是一门大学科,里面非常复杂,很多信号还经过了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