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线圈在有源滤波中的应用

楼主(2022-09-19):
在使用有源滤波器中,负载电流的收集是影响滤波效果的重要环节。传统的工程使用CT面临体积大、设备不方便、测量规模变化精度差等问题。
非线性负荷在电网中的大量应用,带来了一系列的谐波问题。
谐波主要危害包括:
增加电力设施负荷,降低系统功率因数,降低发电、输电及用电设备的有效容量和效率,造成设备浪费、线路浪费和电能损失;
引起无功补偿电容器谐振和谐波电流放大,导致电容器组因过电流或过电压而损坏或无法投入运行;
谐波会改变保护继电器的动作特性,引起继电保护设施的误动作,造成继电保护等自动装置工作紊乱。
为了消除或减少电网中的谐波,人们提出了无源滤波和有源滤波的解决方案。无源滤波(FC)主要是利用阻容元器件的LC谐振特性,对系统中的某一特定频率形成一个低阻通道,这个低阻通道与系统阻抗形成并联分流关系,让谐波成份从滤波系统中流过,达到对系统滤波的作用。有源滤波(APF)则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器件主动产生一个与系统谐波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的谐波,以“抵消”系统产生的谐波。
图1有源滤波原理图
在图1的有源滤波原理图中可以看到,测量负载电流并输入到电流跟踪控制电路是有源滤波的关键环节,测量的精度和响应时间会直接影响滤波的效果。
1、工程难题
有源滤波的应用行业包括电解电镀企业、水处理设备、石化企业、大型商场及办公大楼、精密电子企业、机场/港口的供电系统、医疗机构等。负载电流从几百安到几千安不等。通常滤波器厂家采用传统的CT对负载电流进行测量,但是由于现场情况的不同,面临着不同的困难。
在改造项目中,由于母排或电缆已经安装好,采用穿心式CT必须要进行大量的拆卸和安装工作;
有的开关柜内部空间狭窄,母排之间的距离刚刚满足绝缘需求,CT尺寸大于间隙,难以进行安装。或者CT尺寸适合,但是工程人员现场施工难度非常大;
母排的尺寸和形状差别很大,不同工程项目需要采购不同尺寸的CT,给采购工作带来很多难题。有的项目甚至要定制CT,不仅成本高,还有可能影响工期;
有的项目在最初启用时负载很小,随着时间的发展,负载逐渐增加。这样的项目中,如果选择小量程的CT,后期由于饱和问题需要更换CT,如果一开始就选择大量程的CT,在开始阶段电流很小,会影响测量精度和滤波效果。
2、罗氏线圈简介
罗氏线圈(Rogowski Coil),全称罗哥夫斯基线圈,由于罗氏线圈不含铁芯,也称空心线圈。
罗氏线圈是一个均匀缠绕在非铁磁性材料上的环形线圈。输出信号是电流对时间的微分。通过一个对输出的电压信号进行积分的电路,就可以真实还原输入电流。
图2罗氏线圈原理图
罗氏线圈不含铁磁性材料,无磁滞效应,几乎为零的相位误差;无磁饱和现象,因而测量范围可从数安培到数百千安的电流;结构简单,并且和被测电流之间没有直接的电路联系;响应频带宽0.1Hz-1MHz。与带铁芯的传统互感器相比,罗氏线圈具有测量范围宽,精度高,稳定可靠,响应频带宽,同时具有测量和继电保护功能,体积小、重量轻、安全且符合环保要求。
罗氏线圈可应用于继电保护,可控硅整流,变频调速,电阻焊等信号严重畸变以及电炉、短路测试、雷电信号采集等大电流的场合。
3、工程应用
罗氏线圈产品是一个开口型的柔性线圈,线径只有6-13mm,孔径有多种选择。在接口处采用旋转锁紧式卡扣,安装非常方便。
可测量低至1mA的小电流及大于1MA的大电流
线圈可套在被测导体上并在接头处进行对接。接头处可以是“拔插式”连接或“螺纹型”对接。螺纹型连接适用于长期性的安装。拔插式更为适合于移动式应用,因为其安装连接更为快速。不推荐在导体带电情况下进行安装或移除线圈,因为导体上可能附带危险的高压。
线圈的电连接仅连接至插头一端。另一端可自由地在不规则的导体或密闭空间内的导体上移动对接。配备拔插式的插头,线圈的连接插头仅为13mm直径,其尺寸足已允许线圈安装于紧密的空间内。
导体并非一定要处于线圈的中心位置。但若导体偏离中心位置通常会导致1-2%的误差。若线圈足够大,可将其多次缠绕包裹于导体外部再进行正确对接。其输出与缠绕的圈数成正比。柔性线圈可应用于大型或有限空间内的不规则导体上,并可用于测量非常大的电流(MA级以上)。
罗氏线圈没有磁芯,二次输出是一个很小的电压信号,容易转变成数字信号,十分符合未来产品环保化,数字化的技术趋势,将来会在越来越多的使用中替代传统的CT产品。

网友:
负载电流影响滤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