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变量定义之后显示运行是提示“未定义”

楼主(2022-09-19):
请问:编写的matlab程序明明已经定义了double类型的变量t5,运行时为什么还是显示“未定义函数或变量t5"?

网友:
    第一种,t5声明,但是未必给初值了吧。。。那么相当于没定义
第二种,当做一个符号变量,也就是未知数来操作的

网友A:
    MATLAB 不需要声明
直接 tt=0;t6=0就可以
    以及,如果报错,报错信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 不需要声明
    直接 tt=0;t6=0就可以
以及,如果报错,报错信息是什么??

提示错误信息是这样的:
    [x,y]=zhidong_zdgchongqi(v,l,r,N,t2,t3,k,t4)
    警告: 在转换为字符的过程中超出范围,或者非整数值被截断。
    > In solve>tochar at 317
n solve>getEqns at 271
n solve at 160
n zhidong_zdgchongqi at 14
    警告: List of equations is empty.
> In solve at 163
n zhidong_zdgchongqi at 14
    错误使用 mupadmex
Error in MuPAD command: Index exceeds matrix dimensions.

    出错 sym/subsref (line 687)
            B = mupadmex('symobj::subsref',A.s,inds{:});

出错 zhidong_zdgchongqi (line 16)
    t5=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