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100V-240V的产品EMC测试电压应怎么选

楼主(2022-09-19):
    我测的产品是医疗产品,用IEC60601-1-2标准,没有具体针对哪个国家,我觉得在100V与240V下测试应该就可以了,请各位指正,谢谢!

网友:
    产品不同标准中的规定不同。家用电器和电动工具是这么规定的:1,如果标称额定电压是一个范围,那么找出这个范围内常用的电压,比如110V,100V,220V,127V等。2,在160Khz和50Mhz,两个频点,在范围内的常用电压值得0.9倍和1.1倍之间找出干扰最大的电压。3,按找到的电压进行测量。灯具标准,只说如果额定电压是一个范围,电源电压应该保持在所有范围内的常用标称电压的+/-2%范围。

网友:
    应该115V和230V各测一次得出各自的结果,均应符合才可以。

网友:
    主要是看你的产品是出到哪里的,出欧洲的用230V,出美国的用120V,出中国的用220V,具体电压取决于各地区使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