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距离疑问

楼主(2022-09-19):
    1.我这边测试天线OTA的数据,TRP:-0.7dBm   TIS:-85dB,传导:-93dB,天线的VSWR:1.5,但转身效果出不来,请问还有哪些参数需要关注的?2.还有一个疑问,我用根导线做为蓝牙天线,竖起来,距离很远,但稍微把天线折弯到机壳内,距离就很差,请 问这种是哪里影响的?

网友A:
    传输速率也得知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速率也得知道多少。

传输速率是哪里获得的?

楼主:
    求大神给解解惑呀@版主

网友:
    天线方向图也可以关注,另外天线是什么天线,效率感觉很差,要么是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