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没有布线时,选中pin直接就拉线了怎么解除

楼主(2022-09-19):
比如刚打开,find里选pin,再点一下某个焊盘,线就拉出来了,以至于我没法选择某个焊盘去调设置

网友A:
    你说的设置是指线宽什么的么?可以在option那里设置,不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设置是指线宽什么的么?可以在option那里设置,不影响啊。。。

    是不走线时选中pin自动切换到走线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设置是指线宽什么的么?可以在option那里设置,不影响啊。。。

是不走线时选中pin自动切换到走线工具

    那是你走线的命令没结束,结束一下走线命令。

网友:
    应该是在走线命令执行中,DONE掉

网友:
    可能是软件默认进入了general edit mode,选中了就pin就拉线,选中器件就移动

网友(点评):
相反! 进入了Generaledit mode 是不會自動拉線. 进入了Etchedit mode 才會自動拉線.

网友:
    有可能是走线命令没有done掉,应该右键done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了Generaledit mode 是不會自動拉線. 进入了Etchedit mode 才會自動拉線.

    感谢,不知道什么时候进了etch edit了